三星 773DFX 冷机时很难开机

楼主(2008-03-19):
我的三星 773DFX 早上刚开机时,指示灯不亮,屏幕也没反映,
然后要反复多次按开关键,指示灯才会亮,屏幕才有图象。
也就是说在冷机时很难开机。
我修电视较多,显示器较少,谁能给我指导呢 ? 谢谢 !
三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电容有老化的,重点是微处理器供电电容。

网友:
象楼主所说的这种情况,应重点检查电容是否有漏电,失效,老化等。

网友:
电源芯片的电容,也很重要,上次我遇到过一台神州数码,和你一样,换UC3842的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说得有道理,我们都忽略了这个问题,还得提一下的是,要是硬开关就看是不是虚焊了,还是软开关的话,有可能是按键里面脏了,用金属直接短路试试

网友(2008-06-11):
我在修的一个788DF的也是关了就开不了.要重新插电源插头才能开,关了又开不了,要重新插电源插头,查5V供电7805,换了无效,按开关后5V就为4.3V,再按开关电压就降到3.8V.不开机!
按键无问题.怎么办,给个思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