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无反应,电吹风预热南桥,一次开机正常,请问是不是南桥坏了呀

楼主(2008-03-19):
电脑开机无反应,过一段时间后,自动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在论坛学习了一下之后,每次开机前,用吹风机,预热一下主板南桥,就一次开机正常了,请问是不是南桥坏了呀

网友:
南桥受潮或空焊了~ 或者是实时时钟部分的问题!

网友:
这么复杂呀,看来我只有换主板了,谢谢,高人指点哦

网友:
除虚旱问题外,剩下的只有电解电容性能不量了。测各主供电在不开机时电压正常否。用吹风吹不一定只预热了南桥,整块板温度都有升高

网友:
南桥虚焊了,南桥给他加热,热胀冷缩就接触上了

网友:
南桥虚焊为什么会自动开机呢?会不会是晶振和谐振电容、电阻问题呢?

网友:
高人真多哦,有没有修理的必要呀,各位高人

网友:
故计百分之80南桥,受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