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939a8x-m不过内存

楼主(2008-03-19):
一块华擎939a8x主板 拿来内存供电4500坏 手上没有4500只好飞线把电压拉过来 电压是正常了可还是不过内存代码C7 BIOS也刷过了 .这板内存是直接由CPU控制的.只有一个南桥的  量阻值也正常 都没发现异常 后来换了IO-83627HF 此板修复 !

网友:
经验先学习了,,以后遇到同样问题,就好解决了,,谢谢分享!!

网友:
多谢楼主,共享经验,辛苦了!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这板子厉害
坏了一个还不够
还坏了几处
学习学习

网友:
第一次听说I/O影响内存,经验收藏了,不知楼主测了内存有没到I/O的线没,不知有没有线到I/O.

网友:
LZ 能解释一下“这板内存是直接由CPU控制的" 是什么意思么?

谢谢拉。

网友:
一般我遇见内存不过的 电压其他都正常 都是刷 BIOS 在换IO 在不行  就宣布报废 呵呵 太草率了 对把!

网友(2010-01-13):
C6 C7是PS2不过 IO控制PS2  所以很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