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Q150X1DG51的屏用3501板用那个程序可以点亮

楼主(2008-03-19):
今天接了一台一体机的液晶屏,型号是LQ150X1DG51  接口是60针凸槽的,用3501的板点,但点不亮,成花屏,请高手们指点一下用那个程序能点亮

网友:
D6屏吧,试试这个,应试能正常点亮的~~~~~~~~~

网友:
刚才忘了加以说一点,这个夏普屏是5V的,花屏是否你把电压跳线设置为3.3V了?

网友:
2013B能正常点亮你的屏

网友:
非常感谢,我明天上班下载试刷一下

网友:
已解决原不真的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