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关机有亮块

楼主(2008-03-19):
一台假PHILIPS17"显示器关机的时候有亮块,不是亮点.哪个亮块有红绿蓝的颜色.只在关机的时候才出现.怀疑是消亮点电路的故障.把G1的电解电容换掉.G2对地103/2KV换掉故障还是一样.希望高手指点下.就是关机是时候在屏幕正中间有2-3cm的红绿蓝颜色的亮块.大概2秒左右就消失了.拜托了................

网友:
我遇见过  你测下G1 对地的阻值

网友:
测量G1对地阻值.有用吗?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台假PHILIPS17"显示器关机的时候有亮块,不是亮点.哪个亮块有红绿蓝的颜色.只在关机的时候才出现.怀疑是消亮点电路的故障.把G1的电解电容换掉.G2对地103/2KV换掉故障还是一样.希望高手指点下.就是关机是时候在 ...

1.这个是LCD板块,下次发帖敬请先看看清楚,版规共同遵守,大家找资料都会方便有序。
2.该故障可试将G2的103电容的容量减少。

网友:
sorry!还真是没有看清楚.呵呵

网友:
可能是像管和偏转之间不匹配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消亮点电路如无问题彩点多是显像管老化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一次是三星的,是管的问题

网友:
看样子我的这台机器修不好了。郁闷......耗时又耗力,划不来啊

网友:
我遇一台LG的CRT显示器就如你所述的。关机和变换分辨率时在屏正中都出现拇指大小的彩班。怀疑是G1电路问题。查遍了G1  G2  R G B 电压都正常。最后换显像管确定是管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