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文件如何代换

楼主(2008-03-19):
很多电脑问题维修都要刷BIOS,对品牌主板来说一般都有完善的技术支持能在网上下载更新,可是碰到那些杂牌的老主板就无出可下BIOS了,碰到这种情况是否可用同芯片组的品牌主板BIOS替代,替换时须注意哪些问题,有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BIOS文件的代换

一般北桥与 I\O相同就行,有时板子的造形或者布局差不多有也可以用的,看情况吧.尽量北桥与 I\O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