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Tecra M2 不开机

楼主(2008-03-19):
求助东芝Tecra M2机器不开机,黄灯闪不加电电流表0。04
感觉想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
但没有
跑了半天还是找不头绪
请高手给一指点本人深表感谢
那为朋友有M2的图纸给个或卖个 我一份好不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保隔没问题吧,查开机电路。及南桥

网友:
用电流表能看到待机电流0。01至0。08说明保隔没问题。如0。00A才是保隔有问题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是不是系统单元电路有问题,有没有3.3V和5V电压?

网友:
谢谢楼主
不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那会是那的问题呢
现在16V电压加不到有个MOS管是保护隔离电路上的他现在截止的控制端没电压,但跑不出来不知道是那控制的也没图纸一起也没修过这类机器没经验,不知道从何下手望高手们提出宝贵的经验

网友:
东芝的机器保隔场管是有一个专门的芯片来管理的,别的机器一般都是P沟的场管.控制极的电压通过电阻二极管来自本身电压

网友(2009-04-28):
查查是不是IC3200的问题,我修了一块,是那里的问题,有好几个电阻,
M2,待机时看看有没有1.8V,1.5V???
3V和5v要开机后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