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了电源自动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8-03-19):
bios设置也改了不行,而且有时候鼠标键盘按了没反应是不是io有问题锕

网友:
开机电路    有时候鼠标键盘按了没反应  应该是IO

网友:
开机电路    有时候鼠标键盘按了没反应  应该是IO。换板子吧。修起来很费劲的。

网友:
技嘉的io我是好像比较难找锕是吗锕

网友:
还有有时候时间也不对回到2001年了是io坏吗

网友:
你先换块bios电池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