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故障

楼主(2008-03-19):
我有一个朗科256M的U盘.接上电脑有时可以找到新硬件.但是看不到盘符.大多时候插上去没有任何反映.指示灯只亮一下就灭了.请问这一般是什么地方有问题.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你把U盘直接插到主板后面的USB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不行的话,补焊U盘的U口,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插在后面提示找到新硬件.提示可以使用了.但是看不到盘符.我放了2台电脑.另一台提示无法识别的设备.反正就是看不到盘符.一般是什么有问题啊

网友:
如果不行,那就去找它的修复工具修复一下,试试!

网友:
用自带的低格程序低格一下试试或许有点用。

网友:
我下载了一个修复工具,但是根本找不到设备.无法修复,还有这个U盘插电脑上几分钟就发现U口附近有点发烫.应该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到磁盘管理看有没有发现,有则加一个盘符给它。

网友:
看不到,有点发热.看到主控上面有烧糊的痕迹.估计只有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