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击穿CPU供电管的ECS848

楼主(2008-03-19):
  • 就是这板 ECS 848  本来是CPU供电场管击穿了一颗,换过了,装了系统,用了几个小时,又击穿开不了啦!怀疑是另外两颗管引起的,于是三颗管都换了,又是用几小时,又击穿了,难住了!!
谢谢指教!!

网友:
象楼主所说的情况,建议修好后有没有换一个质量好一点的品牌电池,然后再试机。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试下,也有可能是电感引起的

网友:
试试换电源芯片~~~呵呵~~~~~~~~

网友:
板子的通病  经常碰到 这样的情况

网友:
是过压还是过流击穿?过流查主板,过压查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什么回事啊!  说明一下嘛 我也知道是通病啊!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试下!!!!!!!!!!!!!!!!!!!!!!!!!!!11

网友:
是不是电容也该换换.............

网友:
把击穿的场管和管理芯片一起换了试,电容也换了。 :) :) :)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换电源IC就OK了!!!!!!!!

网友:
估计电压太大.同上吧换电源IC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嗯,遇到好多这样的问题,一般一起换就可以了的~~

网友:
重点看一下电容和电感。。。。。。。。。。。。。。。。。。

网友:
这样的主板才够刺激嘛,把电源IC换了,然后打下电感的对地,如果太小,有可能NB也。。。。。(要拆掉CPU)另外,关注下外围小零件

网友:
这也行,都是高手啊, ...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外围电路有轻微短路,换一个电源IC,检查一下ATX电源!

网友:
APM2055n 击穿,是否可以用APM2014N带换?

INTLE板子上的MOS管,APM2055n 击穿,是否可以用APM2014N带换?内存部分有两只,一只击穿,是否单换一只,还是两只都要换掉啊?发错地方了!SO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