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400无故掉电,怎么回事?

楼主(2008-03-19):
这本本开机正常,可以进入系统,也可以正常使用,但有时候(玩红警很久都不会,如果预览某些.png格式的图片还有某些操作就会突然关机)会突然的断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请各位高手分析下!

网友:
重装操作系统后还是这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那位大虾给说明下?

网友:
我也遇到个 IBM2628S笔记本电脑进系统一点我的电脑就关机不点什么事都没有
  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可能楼上的是病毒问题吧?你重装系统试过吗?

网友:
现在是有时开机连系统都进不去了

网友:
我用的光盘进去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使用PE系统看看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系统供电芯片换个的。。
不行的话。。 换个条子试试。。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芯片有问题,性能不良,自己查查吧

网友:
没这机器主板的电路图啊,不知道供电芯片电路在哪一块?这机器已经很老了,不好弄啊!誰有这机器主板供电芯片的电路图?

网友:
那就先给COMS放下电试试

网友:
怀疑楼主不是维修人员

是来了解情况的,为维修时砍价做准备

网友:
我不是维修人员但是以后可能是,现在我还在读高中呢,对电子类的东西非常的感兴趣,最近自己收了台这样的电脑就有这毛病!我自己弄台式电脑还行,笔记本现在正在捣鼓......

网友:
我想这毛病大部分都是SMSC芯片或者周边的原件有问题引起的,所以正在找相同的配件,看看换上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2008-10-04):
是机器太热.....散热不好

网友:
看看是不是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