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OC771S怪现象!换了4颗行管最后!!

楼主(2008-03-19):
使用了两年前后换过4颗行管最后是开机水平一条亮线!求助解决!!谢谢各位达人!
求助

网友:
水平一条亮线,说明行扫描电路有工作,是场方向没有拉开。运气好的话是场IC虚焊,运气不好是场电路元件损坏。(场IC坏的可能最大。)

网友:
是直的还是横的亮线??????????????????????

网友:
一般是场IC挂了,我就遇到过,刚开始还有图象,最后一条亮线,换场IC后恢复原故障。

网友:
aoc的显示器最常见的毛病就是场块开焊,高压包开焊造成行管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