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显示器开机白屏,电路板上有零件损坏,求能直接代换型号

楼主(2008-03-19):
一台拼装液晶显示器开机白屏,经过检查电路板上有零件损坏,型号是 016A。因为手头没有此零件,特求助知道的朋友:016A的参数或者直接代换的型号。谢谢

网友:
应该是变压的,5V变3.3的,或者是稳压的,具体你要画电路图上来,才行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继续求助知道的朋友:016A的参数或者直接代换的型号。谢谢

网友:
这个集成电路改一下电路用一只三极管代用就行。

网友:
上2张实拍的照片:(电路板局部照片里的 U4就是已经损坏的零件)

网友:
它是给屏供电的开关三极管。可以用普通三极管代换。

网友:
开关三极管。可以用普通三极管代换。

网友:
找一片报废主板, 型号 1AM 的 NPN 三极管, 试试.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热心的朋友的回复 。已经用型号 1AM 的 NPN 三极管代换了,故障还是一样的。
从实物图片上标示的来看,U4(015A)应该不是三极管,因为旁边的Q1就是 1AM 这个型号的三极管。继续求助。

网友:
是不是P沟道的场效应管呀.

网友:
感觉是电压元件,应该是个场管,我有块板那处布线一样用的是N5bG,和你的016A一样查不到是什么,它作用就是个开关管你把2,3脚连起来一样用。

网友A:
你还是先测试屏正常吗?这个坏一般会烧屏驱动。

网友(2008-05-05):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先测试屏正常吗?这个坏一般会烧屏驱动。

楼上乱说话,晕
那个U4很可能是场效应管,我看到有的驱动板类似的电路就用1AM,你板的问题看来不是U4引起的

网友(2008-07-08):
学到了很多,谢谢有这个论坛~

网友:
供电频ic的部分,用 702代(报废主板找)。

网友:
要是我的话,我会把这个P管干掉!直接连根线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