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动了一下,不任cy2,4g 只任我的cy1.7g

楼主(2008-03-19):
昨天有一客户那来一台主机说是主板问题,我一打开电脑盖发现主板主供电旁边的四个大电容爆了(是3300uf 6.3v 的红色精英的via p4VAXSD)
我把这四个都换了,然后就把主板放在机箱上装好cpu (cy2.4G),内存,硬盘,键盘,鼠标,触发开机并进入系统,让客户自己试机打游戏,我自己修其他的电脑,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突然他说电脑断电了,我过去问他说,他说不小心碰到了cpu风扇,(因为试机的时候我一般用我自己的哪个牛的风扇,一般我都不筘紧,)再次触发db卡上显示ff,没办法用替换法发现是cpu坏了,我用cy1.7个就可以,但是我把cy2,4换在我自己的主板就可以,上他的板就不行,很是郁闷,大家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我把那个478做拆下了,发现有几个弹片歪了,就拨正,然后就一切挂了,cy1.7也不亮了,最后卖了一快新板子给他了。

网友:
是挺郁闷的。我也遇到过相类似的

网友:
CPU的座紫换一个就应该OK了。

网友:
够呛啊 !
这才愁人那!
这种情况吗别的办法!要不换!要不在 给 人家修呗!

网友:
天哪什么样的问题都有呀
:'( :'( :'(

网友:
高频不显的故障 是很常见的 都说是供电 问题可是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法  如果可以的话 还请版主 大人们给做个专贴  ………………………… 希望  各位版主能够及时的做出回应

网友:
我弄过这样的故障 是CPU座 有问题

处理了很多  是精英的通病................................................

网友:
有这么怪的事情吗?学习了......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