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停机

楼主(2008-03-19):
845板,电脑在运行一段时间后,自动停机.再次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但再等一会儿,再开机又运行了.大致情况如下:
量MOS管D极输入极电压为16V,整块板电压有点偏高,所有的供电管都测过,没有测出有什么异样.难道与开机电路有关??
等待中!!!!!

网友:
沙发!!
你测i那里 的 MOS管D级是 16V啊 !
迷糊 !

网友:
沙发!!
你测i哪里 的 MOS管D级是 16V啊 !
迷糊 !

网友:
主板最高供点是12V,哪来的16V,是你数字万用表没电了吧,

网友:
楼主说得明白一些吧,这样子叫我们怎么去分析呢,建议楼主去新手区学学怎么发贴吧

网友:
五楼说的对,楼主你先去新手区去学习一段时间吧。

网友:
看看你的电源的滤波电容器是不是爆浆了,先换个电源再试吧。

网友:
16V不会吧.晕.换个电源IC试下看

网友:
再怎么也不能有那么高啊,D极输入去那里分得16V,不太明白,楼主修复后给分享一下了啊!

网友:
不好意思啊,还是4楼的朋友提醒了我,的确是万用表的电池没有电了,害我迷糊了一天,谢谢上面的各位朋友,我会努力学习的!!!!

网友:
楼主,不会是你CUP座子变型,或没装好吧

网友:
上管D极接的是P4小插头的12V。我刚开始也有过因电池不足导致测量不准的事,还是我老师提醒我的!嘿嘿

网友:
1.6V吧,应该是散热问题或电容不良,换换电容试下,CPU座子旁边那一排,要整排换

网友:
好像主板没有16V的吧!是不是你量错了!!!! :D

网友:
16V..那就是电源的问题了...
        嗯,.,既然LZ说了是万用表没电..那就..

网友:
呵呵。。好象主板最大的的才12V吧。LZ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怎么测的哟,电源坏了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吧。测相同的主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