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ka5q,3脚跳变

楼主(2008-03-19):
ka5q1565rf,3脚跳变,后部没有短路!咋办?

网友:
说清楚一点,..............

网友:
对不起,原以为是电视的开关电源,电视是创维29TPHD,6M20芯,芯片是美国仙童公司的KA5Q1565RF,3脚电压在9-14.35间跳变,4脚对地150毫伏,5脚也几十毫伏,示波器看好像没有工作,电源电流光有电容的充电电流,周围元件均好,1脚+300伏,开关变压器次级均没有短路,行我甩开了,头疼压,清帮忙!!!!。。。
[
]

网友:
你看这个电源芯片是否还受控与CPU,也就是检查下CPU的待机方式,查CPU的待机电压.如果这个电压都没有,则有可能是电源芯片的缘故,在查外围元件无异常的情况下,可以替换电源芯片看看

网友:
芯片我已换了两个了,现象都一样,搞得我认为三个都是好的了:),次级都没有电压,还没有到CPU待机的那个阶段,我估计没有振荡,是uvlo?,低电压闭锁?电容及桥堆我怀疑了也证实了,470UF没法测容量,并那个电容,也没法!余下的只有断供电回路测供电回路及芯片本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