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0pro用毛刷刷了一下灰尘花了

楼主(2008-03-19):
打扫卫生,用牙刷将灰尘清除后,装上就花屏,真是气人!

网友:
己解决了!颗粒旁边的一个470欧的排阻被刷掉了!
希望大家以后要小心!

请看右边的内存的右上角的排阻RP34!

网友:
不刷掉 日後也會有空焊的情形發生
這算提早一次解決了

网友:
我看大哥是用钢刷刷的~~~~~~~~~~

网友:
这也是提示下大家刷土时要小心点不要大动作进行.谢谢

网友:
是 啊  也不要用牙刷刷啊    那么硬   有软毛刷吗

网友:
有些电脑花屏跟CPU散热也有关系的,我之前有一台电脑,CPU的散热风扇卡风扇的卡脚断了一只,换个新的上去就再也不花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