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换主板后置USB接口

楼主(2008-03-19):
我的845主板后置USB接口坏了,请教如何更换主板后置USB接口

网友:
先检查是供电的问题还是口的问题  看USB口有外伤吗

网友:
1:用热风焊枪配合吸锡枪来拆卸很好的,需要一定技巧
2:用锡炉也可以安全的拆卸
3:用2把大功率的烙铁配合,采用堆锡法也可以安全拆卸,不过最后还是要用吸锡枪来通孔

网友:
后置USB接口一般不容易坏的呀~~~请仔细检查下

网友:
也会坏的,我换过一个,方法是用烙铁和吸锡器。有点难度。
3#的方法2最省事。

网友:
其实简单,你掌握好,风枪轻松搞定

网友:
不常用風槍的朋友
堆錫法確實很簡單快速

网友:
我是用2把大功率的烙铁配合,采用堆锡法也可以安全拆卸,最后还是要用吸锡枪来通孔

网友:
风枪比较容易啊,对新手而言。
堆锡,我都不会,只支吸出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