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HPC 1786AM v1.9(电路板号) 显示器ROM资料

楼主(2008-03-19):
这台显示器出现对比度不可以调。手头没这个型号的ROM。麻烦有的朋友共享下。谢谢!!

找到后刷写了就OK,这种比较少。拿出来给大家

1786 v1.9.rar

435 Bytes, 下载次数: 10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直接进工厂模式调节对比度就行了,不用写数据的。

网友:
直接进工厂模式调节对比度就行了,不用写数据的,  同意!
如果重写数据,有很多的项目需要在工厂模式下重新调整

网友:
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在工厂模式下解决的。对比度不能调节说不定在工厂模式下也不可以的。楼主应该是进了工厂模式试了的。因为这种问题一般都进工厂模式看下再决定该不该重新写数据

网友:
我碰到的这台根本没办法进工厂模式。只有取下刷了

网友:
谁有这机型的电路图,我找不到,先谢了.

网友:
HPC对比度不可调,一般不用刷EPROM,进工厂模式调就可以,问题是如何进,根据面板不同进工厂的方法不一样。

网友(2008-05-04):
手动进入:首先关闭电源,在按住单键飞梭不松手,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直到屏幕出现图象后松手,这时即进素工厂模式

网友(2008-07-04):
进入不到工厂模式

按姜兄所讲去做,进不去工厂模式?屏幕6秒后无光。请教了

网友(2008-08-03):
急需此机数据 经验值不够可咋办??????

网友(2009-04-21):
有没有这个机子的图呀共享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资料,我也遇到跟楼主一样的机子跟故障刷机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