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显卡槽子之后不能上高端显卡??

楼主(2008-03-19):
顶星 TM1081 (865PEL)主板,显卡槽子烧了,更换之后上GF6200显卡时进系统黑屏, 在不装驱动的情况下可以正常进系统, 后来我又更换老显卡TNT2的64M的显卡后正常了,这是什么情况呢?? 不能上高的显卡了?
在显卡槽的下边有两个三极管和一个场效应管,测量了都没有问题~
我想刷BIOS侃侃,但是没找到,请大家帮忙侃侃

网友:
问题是原来是否可以用6200呢?

场效应管如果有软损伤,是量测不出来的,建议更换。

网友:
把702换了、S1A换成1AM 可以进系统了但是上高显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