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昂达NF5S开机跑到20!!

楼主(2008-03-19):
开机,跑到20就不跑了,CPU供电,内存供电正常,IO bios换过,老大帮帮忙,对NF的板子认识不够哈

网友:
跑20,在NF的板子上,就是桥的问题,

原因有两个,或桥空焊,或给桥供电的1.2V电压有杂波。

网友:
加焊加焊,想都不用想了.

网友:
这个板子的电压是1.4V,不知道正常不,,场馆我都换了,还是1.4

网友:
你确定你测试的是1.2VTT?

网友:
测芯片上电容的电压1.18V,用波看了也没有杂波

网友:
发现桥挂了!!!!!!郁闷哈,,。。。。哎

网友:
马上换一个桥哇!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