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5主板,型号:GA-8IR533

楼主(2008-03-19):
问题:开机的时候显示C1,用尖子钳碰一下CMOS电池就可以正常开机了,求助高手这是怎么回事,俺是新手,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
是不是COMS电池座氧化了,接触不好

网友:
检查了,cmos座没有问题,,,           .

网友:
是不是COMS电池座氧化了,接触不好      或是电池座坏了

网友:
不关电池座的事吧,你洗一下南桥.

网友:
没电了吧,也可能是接触性问题.
还没见过不过内存动电池的问题,关注中....

网友:
可能是电池,电池没事有可能主板有问题,我也正碰到过,最后是内存完了

网友:
可能是电池,电池没事有可能主板有问题 跳线也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