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奇怪问题

楼主(2008-03-19):
一台明基的17寸液晶,面板电源开关不能关闭。还有个奇怪想象就是每次重启或者切换分辨率什么的,液晶就点不亮了,但只要重新插拔一下电源线就又好了。每次害我不敢重启电脑,否则又要去插拔电源线了。
PS:不是什么主机问题。自己试过五台主机。我想这个面板电源不能关闭肯定有问题。
还望各位师傅多多点拨一下。老师傅们见多不怪了。(插拔电源线,不是连液晶的那头,而是插线板上

网友:
拆机查电源电路部分...............

网友:
控制板失效看是不是主控虚焊 或MCU虚焊

网友:
好像是驱动板的电压不足       好好看看电源

网友:
这个情况换板子就好了!

网友:
看来好像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电原跟mcu的问题,先测电压,电压没问题就从刷mcu

网友:
电源板高压部分有虚焊

网友:
检查一下HV信号通路,之间的电阻电容或74芯片.切换分辨率出现黑屏,应该是HV信号出现问题所致,一直查到MCU的对应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