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下GF4000显卡(不能装驱动)的MATS测试图

楼主(2008-03-19):
GF4000显卡,能够进入系统不能装驱动,
发现有问题,于是用MATS进行测试,结果见图,请问高手是哪一个显存有问题?
(其中红色代表正面,蓝色代表背面的显存)

网友:
显卡的方案是好几种的修之前要先确定确定显存的排列方式.不然是说了也是白说.你看一下U10这一块.

网友:
呵呵,老大,请教下显存方案,由于水平低的不是很懂呀,一般怎么看呢?
我猜由于是96到127位置有故障,是最后的有问题,
不是U10就是U13出问题吧?先搞下U10,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