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暗屏修复过程

楼主(2008-03-19):
前几天修一台T41开机运行正常。暗屏,对着强光能看到屏上的字图。典型的背光不工作。关机。开拆屏。量下高压板保险,好的。上电开机。灯管不亮。这时测高压板供电无。关机。从高压板供电跑到主板接口没查到问题。从接口查到此电压由一六脚场管转换过来,D极与保隔相通。也不愿换此场管,直接把DS极连上,开机,亮了.      本人也上中国IT硬件维修联盟。用户名是bjjh263。

网友:
行吗?

这样直接接过去,不会留下后遗症吧?还能调节明暗度吗

网友:
就是就是。。好像那个亮暗度就不能调了,LZ注意哦

网友:
那个只是高压板供电。亮度调节是另一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