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o 或者用那种可以代换

楼主(2008-03-19):
各位大侠我这里有块主板 i/o坏了型号是vs342au 我是第一次见这样的i/o啊 请问在哪里可以买到 一般多少钱 或者用哪种常见i/o可以代换啊 谢谢指教啊
主板

网友:
没见过此型号IO,请问楼主是什么板子上的

网友:
一个四通的品牌电脑上的板子 我也是第一次见啊 呵呵

网友:
小弟我见识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也没有见
过期待高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