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C的高压板是这样取消平横保护的

楼主(2008-03-19):
新型液晶显示器都有高压平衡输出保护功能,当由于背光灯损坏或者接触不良等原因造成高压输出不平衡时,高压逆变电路会停止振荡,最终停止高压输出,显示器黑屏。电路组成形式上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对多组输出电路进行电流取样,通过与门电路控制振荡电路的启停。另一种是将检测信号送往MCU,最终使整机自动关机。电路原理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实际维修中往往由于没有图纸很难迅速找到取样电平接口,从而不好对高压平衡保护电路进行人为干预,因此当判断可能是高压平衡保护电路动作引起显示器不工作时,最便捷的方法就是用好的灯管直接接上试验一下。如果没有合适的灯管,可以用200kΩ电阻来同时代替各路输出作为假负载即可,不过没有用灯管直接试验直观。

网友:
这个方法只能做测试区分故障用,
应当还有方法去掉平衡保护

网友:
你看TL494的资料有一个死区电压调整脚任何电路都用的

网友:
收获还真不小呀/又学了一点知识啦////////////////////

网友:
应急处理还可以将两路反馈并在一起(先将有问题的一路去掉,将正常的一路接过来

网友:
楼上办法怎么实现 怎么知道哪一路反馈是正常的?

网友:
目前高压板使用TL494已经比较少见了, 都是使用专用的IC, 例如OZxx, SGXX系列.

网友:
PWM IC的保护电路都可以去除,类似CRT的XRAY保护,当电平到达某一值时动作,所以你可以....

网友(2008-05-15):
当取消高压平衡输出保护功能后,会不会损坏高压板或其他零件?

网友:
494的2脚到12V之间跨接10K电阻解除保护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我常用此法排除了很多我规律黑屏现象

网友:
高压板使用TL494已经比较少见了,494的2脚到12V之间跨接10K电阻解除保护

网友:
TL494高压板4脚对地短路可解除保护,但只能作为判断故障的方法,根据高压变压器的温度可以判断变压器好坏。

网友(2009-09-01):
这种能用17的灯管代上去试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