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7 bv 主板跑50 后logo死机 花屏 怎么办

楼主(2008-03-19):
今天维修到一片p7bv的方正主板 不引导跑50 后logo 死机  而且花屏  用bios引导 后 能够顺利的的跑到ff 开始以为是bios程序丢失  于是就刷bios 可是刷bios的时候出现红色的模块  看来是bios坏啦  更换bios 顺利的刷新了bios   原以为故障找到了 心里正在庆幸 可是刷新完以后 故障还是老样子     vdm  vtt  3v 5v vddq  1.5v 电压阻抗都正常   复位也没有什么异常 请问大家我 该从何下手的  是什么坏了能够造成 这样的故障呢  这样无法判断出 是南桥 北桥的问题  不想就这么去拆桥了 请有这样维修经验的 给出出办法 ………………

网友:
p7 bv 主板 跑50后 logo死机花屏 怎么办??

刚才在显示器维修讨论区 发了一遍  不知道怎么转帖 只能从新发一次 !! 今天维修到一片p7bv的方正主板 不引导跑50 后logo 死机  而且花屏  用bios引导 后 能够顺利的的跑到ff 开始以为是bios程序丢失  于是就刷bios 可是刷bios的时候出现红色的模块  看来是bios坏啦  更换bios 顺利的刷新了bios   原以为故障找到了 心里正在庆幸 可是刷新完以后 故障还是老样子     vdm  vtt  3v 5v vddq  1.5v 电压阻抗都正常   复位也没有什么异常 请问大家我 该从何下手的  是什么坏了能够造成 这样的故障呢  这样无法判断出 是南桥 北桥的问题  不想就这么去拆桥了 请有这样维修经验的 给出出办法 ………………

网友:
这有可能是内存,CPU的问题,他们都会引起死机,内存会引起花屏,集成显卡的话北桥也会引起的。建议先排除易修的再加焊北桥。

网友(2008-12-11):
回复 网友A:

将内存边上那个10V/680UF的电容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