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温度偏高

楼主(2008-03-19):
捷波845,机子运转正常,但就是北桥.北桥供电场管.电解电容温度异常,有点烫.这样子不会是正常的吧,我换了以上这些后(除北桥外),还是
如此现象,我想这种情况很多人都遇到过吧,但我又是一个新手,对此没有经验,请各位给我提供一些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
没什么关系。好多主板都这样。只要能正常用烫就烫点. 你要不放心加个散热片上去

网友:
这块板子,我测试了昨天一个白天和昨晚上,可今天早一起来就自动关机了,再开机,过几分钟又自动关机了。我想是烧了什么东西或是过热受保护了。可是我昨天把该换的都换了,不知再换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