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19'液晶显示器黑屏故障(感谢本版高手!)

楼主(2008-03-19):
QDI19'液晶显示器黑屏故障
新手修屏!
昨天接到QDI19'液晶,故障黑屏,电源灯正常,接信号源正常变换。
查看论坛高手帖子,拆机检查,发现主控板与高压板之间的导线两端烧焦,断路。经改造导线,测量导通,接屏试机。
第一次接屏,黑屏解决,但是亮几秒就黑!
拆下检查,发现改造的线路有问题,修正!
第二次接屏,故障依旧!
重新检查,考虑高压条问题,据常规测量,无故障,没有测试灯管(因无工具),
第三次接屏,故障依旧!
下午重新检查,发现高压条接灯管的插座有一个没有插好,一头冷汗!急忙把所有的灯管重新插拔到正常位置!再次浏览本版高手帖子!受益匪浅!
第四次接屏试机!显示正常,故障解决!

就本次维修学习过程,感慨十分,多谢本版高手的帖子指点迷津!
再次感谢各位高手!!!!!!!!!!!

网友:
故障机正在测试中!三个小时正常显示!
:) :)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很强,一步一步解决问题,每次都有收获.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