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如何去掉1451的平衡保护

楼主(2008-03-19):
谁知道如何去掉1451的平衡保护,请拿出来给大家分享,感谢感谢

LT1451是液晶显示器上最常用的点灯IC。对一些机器出现的软故障,去掉灯管的平衡保护来观察故障的变化无疑对最终的成功修复起到极大的作用。请达人路过指点迷津,先行谢过。

网友:
看一下TL1451的PDF资料,去除保护的方法有好几种,论坛里有朋友多次都谈过,你查一下.

网友:
把连接15脚的一个二极管拆了,再对地接一个7.5K的电阻即可

网友(2008-06-02):
15脚对地接一个7.5K的电阻即可

网友(2008-09-29):
我是个新手,那些故障可以去掉平衡保护后更方便判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