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CPU槽后CPU工作电压变为0V

楼主(2008-03-19):
不知是不真有这么回事,原来是CPU槽虚焊的 845主板,加焊后上带灯测试仪,量CPU供电管,电压等于0V,本来明明是1.7V的啊,真奇怪啊!  我今天就是同时遇到2张这种情况的板,手头又没该板的电源管理芯片,有可能加焊一下就烧了电源管理芯片吗,还是倒把CPU槽供核心电脚给焊松了?
谢谢指教!!

  就以下两张板:

网友:
直接换个座吧!试一下吧!!!!

网友:
查VID线路,来确定是CPU座或针脚空接触。

网友:
这是典型加焊后主板变形, 造成虚焊更加严重, 换座也不见得能解决.

网友:
典型加焊后主板变形, 造成虚焊。重新做BGA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也是这样焊的啊,都没问题

网友:
测量一下5条VID线是否虚焊断路,再考虑供电芯片问题。

网友:
加焊的工艺不好
一定要防止板子变形

网友:
回复 网友B:

5条VID线 ?
用的是 850的风枪,上的是酒精加松香做的溶剂(不知道用什么了)
只是按了几下而已,看起来也没变形啊,按出力有可能导致更严重吗?

网友:
估计还没有焊好
U座有时不是一次就能焊到位的

最好还是再焊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    我想也应该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我在焊下吧
可手头只有把850风枪,要怎么焊才好啊
一般加焊是怎样做的,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
用850来加热,那不是没有事找事吗~~~!哈哈哈哈,

网友:
直接换个座,重新做BGA!试一下吧!!!!

网友:
哥们你是北京那个公司的  你的主板后面的盒子就是联想的  看着这板子这么像是微型的呀

网友:
查VID供电有没有1.2 或1.25阿,要是没VID信号,直接飞一个电压过去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下我都会用带灯测试座 (假负载都不见有用) 上电后 稍微摇一下看看是否有虚焊的现象, 再往下找解决方法.

网友:
我弄过你说的故障是CPU座内部锡珠短路座灯是检测不出来的全亮

你可以更换CPU座来解决但不要用850风枪换其他风枪在下面加焊更换成功率很高

网友:
具体点好不好,你是怎加的,用什么工具,开多大的温度,拿出来研究一下嘛..

网友:
还没高过
不知到为什么850风枪不行呢
别的好吗
是带旋转风的好吗

网友:
这是主板变形导致的.这种主板离北桥太近了.加焊时一定要注意.........

网友:
是不是你温度高了,吹短路了哦?打下对地阻值看!~

网友:
应该是北桥挂了.

网友:
用850加焊大面积芯片,技术要高啊,因为850吹出来的风受热不均匀,容易吹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