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培训

楼主(2008-03-19):
主板维修培训请大家帮忙指正

网友:
楼主打开后有许多的乱码
最好能编辑下,用WORD ,别用TXT
“主板维修培训---时钟电路的工作原理
时钟电”

网友:
楼主,弄成word版的就好了。。。。。。。。。。。。。

网友:
1.直流变换器驱动电路中的功率开关管损坏,无输出电压。
  2.当电源的+5V输出空载时,产生保护动作,+12V轴流风扇转动一会儿就停止,无输出电压。

里面乱七八糟的符号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资料太老 转贴要注明  有干扰码处理一下再发 ,这样的让大家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