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3DFX继电器不停吸合

楼主(2008-03-19):
故障现象如题,经查行管、偏转线圈等完好,电源电压正常,高压包也没有发现有短路的现象,麻烦哪位修过这种故障的说一下。

网友:
应该是负载有短路了,好好查一下二次电源管,阻尼管,有没有爆电容什么的.

网友(2009-07-26):
场扫描块坏,查KA2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