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灯常亮,怪

楼主(2008-03-19):
一块GA915的板子,刚开始跑25,后来换了IO后不触发诊断卡的5V灯也亮。短路加电显示00---FF后停了,解除短路后诊断卡FF和5V一直亮。只要插 上电源5V灯就亮,切无法开机,另外南桥待机时有时烫,供电2.5V,
不触发

网友:
怀疑你的IO换的不对~~是否用的是专用的??

网友:
IO换的不对IO换的不对IO换的不对IO换的不对

网友:
是同样的IO,换了2个了都一样,还有请问前辈,诊断卡跑25是什么???

网友:
跑25就应该是内存到显卡的时候啦。。查一下内存的电源管吧

网友A:
有I/O参与开机的,有3.3V等机电压,正常情况下待机时诊断卡有3.3V灯亮才对,现在是5V,可能是你的I/O没焊好或者换错型号了!

网友:
1,拆掉网卡
2,测量SB3.3是否正常
3,拆了I/O看看待机南桥还烫不,如果烫就杀南桥

网友:
你换的是什么型号的IO呀,说来听听

网友:
估计是你把IO换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