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温度过高会不会导致死机

楼主(2008-03-19):
我有一台电脑老是死机。拆开机箱才发现是显卡过度的发热。。请教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怎么样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加装风扇~机箱就不要盖了~~
散热好点很重要~

网友:
没有什么高招 只有加风扇散热哦把机箱打开

网友:
如果显卡原来的风扇不行就换好一点的,例如双滚珠的,再一个是打开机箱盖也是一种好方法。,

网友:
这只有加风扇了,加强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