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5GVM-RZ主板

楼主(2008-03-19):
技嘉8I845GVM-RZ主板,刷新了BIOS到F8之后,故障还是如下:
一、冷启动正常,检测到“Check system Health OK!,Vcore=1.375”
二、先插入U盘,再冷启动,电脑反复重新启动,并有“Check system Health OK!,Vcore=?????”信息,键盘被锁。
二、进入BIOS保存退出重启,大约30-50秒后重启,出现以下问题:1:检测到“Check system Health OK!,Vcore=?????”
2:键盘被锁,不能操作键盘,但能启动XP。
3:能安装XP,刷新后串口鼠标能操作;插USB鼠标就不行,XP系统发现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插入U盘,U盘指示不亮,XP系统并没有发现新硬件。

网友:
不插U盘一切正常不??
键盘被锁????还是不能用啊???
PS:你的U盘没有问题吧~~~

网友:
初步估计,那个主板的USB供电有问题,查一下USB4脚的1脚,看是不是+5v电压,如果不是,查电源的各线输出看是否正常,正常后查主板各芯片有无对地短路。

网友:
U盘灯亮不。不亮查供电吧,应该是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键盘被锁,是不能用
U盘没有问题!!!!!11

网友:
VCORE=1.75V(650_1100MHz)/sleep:1.30V
F_USB 由FUSEVCC来供电,由U41来转出.如果U41没上件.那么再看Q9来供.Q9也没上件.
那么就是通过5VDUAL 来供,中间串入F1.
PS2也是由FUSEVCC来供电的....
追一下线路吧

网友:
不能识别USB,查看USB的信号引脚,看它的对地电阻,往往不能识别是信号线及中间连接器件有问题

网友:
先查查看,你U盘跟电脑有没有系统问题阿,先排除系统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