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从电池接口加电测试?

楼主(2008-03-19):
有一台compaq Presario 1500 本本, 电池不能开机, 不知是电池坏还是不能充电. 请问从电池口以可调电源加电(以电池标的电压) 来测是否可以?
试过得发现不能开机, 用AC 口则可以
不能充电

网友:
你要是把检测电压加上是可正常开机的!

网友:
以前见有个客人的本本前面那个电源输入接口坏了,他把电源适配器那个输出头也剪掉了,直接用那个根线去接电池边那些金属片,能开机。。我问他怎么搞出来的。。他说就这样一根根金属片来试,最后能开机了就这样用了。。

网友:
啊,这样也行?
`````````````````````````````````

网友:
楼主现在应该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再问一下各位能否说一下HP 的电池脚位定义? 是否头尾接14.8V 就可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