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NF3主板不通电现求助各位高手

楼主(2008-03-20):
梅捷NF3主板不通电现求助,开机排针有+5V 换过W83627F I/O故障依旧 晶振电压为1.4V 将电源绿线和黑线短路后开机正常能进系统可以重启而且复位后工作都正常还可以在开机排针点击关机但关机后就不能再触发开机啦还是要绿和黑线短路后再分开又能开机啦,请教下各拉修过这种板的高手来指点下,谢谢

网友:
刷BIOS试过没有??????74门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感觉是开机电路中的门电路或南桥不良。 :)

网友:
从绿线开始跑一下线路嘛
看是不是进了小芝麻管什么的

网友:
晶振电压不正常,你换谐振电容和106试一试吧?

网友:
先更换晶振及谐振电容,然后测量一下CMOS插针处有没有3.3V的电压,还有就是IO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这个板只有一个桥,桥旁边有二个晶振己换过,I/O换过,COMS的排针有3.3V 开关排针也有电压是5V 还有就是该板没有74门电路致于BIOSS不会影响到不通电开机的吧

网友:
跑下线路,开机排针跑起吧,看看是不是到南桥IO的线路是否有问题,门电路是检查要点

网友:
我觉得还是从绿线开始跑线路看下。。。。。。。。。。。。。。。。。。

网友:
经跑线路有一个三极管的脚系连接到LM339IC的...大家认为会不会是这个IC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