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好快哦

楼主(2008-03-20):
我今天修了一台机子,装好系统后,其他都很正常,就是感觉说话和放音乐的速度很快,好象放磁带时电机的转速过快一样。从右下角的时钟来看,又看不出问题。不知朋友们遇见过没?

网友:
先看一下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啊,驱动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右下角的时间是实时时钟~晶振是32.768
声卡的晶振是24.576,可以考虑是不是晶振或声卡IC的问题~
另外我遇到过因为驱动原因引起的声音故障,个人感觉楼主还是优先考虑软件问题

网友:
俺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找了很多地方也没有查出毛病,最后换了个驱动程序就好了,楼主还是先换个驱动看看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驱动是否有问题吧。

网友:
我遇到过是AD1885的声卡芯片, 是跟你类似的情况, 换驱动就好了。

网友:
也就这几种可能麻,
1驱动
2晶震
3周边电容

网友:
我是新手,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过,是换一个驱动搞定的
你可以试试

网友:
看一下声卡属性里的硬件加速有没有打开?

网友:
已修复,谢谢大家的帮助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我换过几个驱动还是一样的,最后商量好换了一块独立声卡完事。

网友:
一看就是驱动的问题,重装一下,试一下换个和你声卡相同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