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风扇转速为0该查那部分

楼主(2008-03-20):
如题,风扇每问题。就是在bios里看速度为0。不知这个该怎么查,特发贴求助,谢谢!

网友:
使用正常吗?
正常的话不用管了
我想侦测风扇转速应该是 io的事情吧
你跑线路不就知道了

网友:
说的不清楚,怎么回答,你是说你的风扇转速正常,但在BIOS中速度为O,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你把风扇插错了,应该插到CPU FAN,还有个SYSTEM FAN,

网友:
1。主板本身没有这个功能
2。风扇本身没有这个功能(多数)
3。插错了风扇插座
3者必居其一。

网友:
风扇插错了的可能性最大,还有就是风扇有三根线,一根是地,一根是12电源,还有一根专门用来测速度的,要是那根有问题或风扇有问题,也是读不出转速的,如果风扇转的正常,机器运转也正常,不理转速也行啊

网友:
有些风扇有3根线,但是是假的,不能检察速度的,我遇到很多。

网友:
没有插错,放到其他板之上能够显世俗度。该主班总是不定时自动关机,所以想看看是不是着引起的!

网友:
第一,确定风扇本身的转速功能是好用的,

第二,确定IO的监控部分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