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的SATA硬盘如何接上指令线呀?

楼主(2008-03-20):
请教修ST的SATA硬盘如何接上指令线呀?我有的是PC3000 2。27版,只有个SATA转IDE的卡,没看到哪儿可以接上指令线。谢谢

网友:
只专用的头~ 换个头就OK了~

网友:
那个USB的线就是了呀~你用个扁的头就可以了

网友:
那个小头容易坏,我现在是照XLY做的2根线,接1,2一样可以用。

网友:
能详细说明吗?

我的那个小接口用了2、3次就不行了

你自己发明的要怎么做呢?最好能有个图解 嘿嘿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