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短路但又不是12V场管击穿的915板

楼主(2008-03-20):
就是杂牌的 金叶王915主板,只插上电源22针(没上12V),主板不短路,能上电一直开着,但一插上12V供电,主板马上短路,闪一下就停了,明显应该是12V短路了,但量得管子又是好的(也换过了),就是要短路。
谢谢指导!!

网友:
管子是好的,不一定不是短路,有可能是电容呢,如果主板确定没有短路,还有可能是电源本身那一相12V的线路有问题呢

网友:
22针电源?没有看到过。4针是CPU核心供电,找短路或控制原因

网友:
把电压芯片去了再试试会不会短路,很多时候它内部短路也会出现电源自动保护

网友:
换电源芯片和驱动芯片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驱动芯片? 主板有吗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试下吧!!    :) :)

网友:
每块主板都有电源驱动芯片(PWM )有的还是主电源驱动芯片和从电源驱动芯片组合,可能是说法有点差别。

网友:
换个功率大些的电源,我的电源就是这样,不插4P小插口上P3主板一切正常,但插上小插口后上P4主板,电源马上保护停机!检查电源吧!

网友:
电源芯片可能性大,再吗就是北桥了.

网友:
12V短路,除了MOS管以外,还要测量一下12V电路上的贴片电容,以及串口芯片!

网友:
把所有的MOS管和电源IC拆掉再上12v,如果OK说明还是MOS和PWM IC的问题。
如果还是原故障那可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短路我最喜欢了,查的也快,打上管D击对地组值,看看那个管的对地组值不一样,如发现不一样,先拆上管,量也有没击穿,如没有击穿查驱动IC,我看就这个样了

网友:
千万记住,别把MOS管拆了,再上12V,那你就等着再烧吧!要拆就别上电了,等拆完了,装回去再上,要不然,这个没修好,那个又烧了!

网友:
我碰过这应的故障是北桥问题

..........................................................................

网友:
可能电源有事。。。

换个功率大些的电源

网友:
串口 芯片电源管理芯片要考虑一下。 :)

网友:
首先测量VCORE,VDD_DDR.VDD_AGP的阻值~ 如果有短路就可以报北桥击穿了~
另外注意上假负载测量!
PWM不良也会有类似故障!

网友:
一般+12V短路或阻值偏低的可能性有:
1.COM口芯片击穿
2.核心供电上管击穿
3.+12V线路上的大的贴片电容击穿

网友:
4针是CPU核心供电,找短路或控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