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盘 认盘非常慢!!!

楼主(2008-03-20):
我有一块 WD400的盘 认盘非常慢 估计要一分钟 在MHDD下!请问兄弟门 这是什么原因??
mhdd

网友:
认盘慢一般是固件有问题,好的硬盘,认为破坏固件后就会出现认盘慢

网友:
那朋友 请问这WD固件坏的话 是换固件呢 还是可以修复 固件

网友:
这样的盘最好搞了,先看下磁头和SA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的话修复损坏的固件就可以了。换其他盘的固件也可以,WD盘的固件通用性很好

网友:
还是先上PC3000看一下
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磁头坏了!砍掉一个!
其它没办法了!只是我到现在还不会砍WD盘的0头

网友:
我也有一个WD的硬盘也是这样的,我用PCI检查没有错固件,有可能你的是板的问题

网友:
认盘慢到1分钟的基本上都是头出问题的,可以通过磁头校正的功能来校正,不过要注意的是,校正以后SA区-7到-19都会出错,要找好的轨道回写

网友:
头坏的可能性非常大,只有砍头这个办法了

网友:
楼主别怕,没他们都说的那么恐怖,只是一个小问题而已,麻烦你把盘上的主从跳线拔了试试,看看是不是就正常了呢.呵呵~~~WD盘认盘慢多数为这个原因!

网友:
把跳线跳成CS,看正常不,不正常就可能是头出问题了,单纯的固件坏认盘也不会太慢的,最好上PCI看一下

网友:
硬盘固件出问题了
只能用PC3K修

网友:
有一个头的编译器坏了 20 21 25 29 2D 好好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