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有问题求救(疑难杂症)

楼主(2008-03-20):
一块映泰主板插上电源,瞬间用镊子短接开机排针,再看检测卡数码管不显示代码,RUN灯复位灯不亮无反映,但是在开机的时候短接开机排针2-3秒直到能看到数码管显示代码了再放开镊子则能跑25一切通过,接显示器OK, 但是瞬间开机就不行!求高手指教
不显示

网友:
求救啊!~~~~~~~~~~~~~~~呼呼真的

网友:
1.有的主板开机有点迟钝
2.顺开机线查有无电容漏电或是贴片变值的

网友:
换南桥换晶振换换换换

网友:
线路上的贴片电容是否不良,南桥晶振及谐振电容,观察主板外关有没有轻微划伤的地方!

网友:
以上都试了还是没用!就难侨没换了

网友:
有些板子设计上就是这样的
碰触开关针,需要延时几秒才能上电的

网友:
有条件的话把sb加焊下,有不少板sb虚焊就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查CMOS有没有相关设置????????????????????????????

网友: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型号的映泰845的有这毛病
是南桥问题................................................

网友:
你那几根排针气化了吧

网友:
肯定是排针养化了!~
你使劲使一下

网友:
看看高手是怎么解决的,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