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 的奇怪问题,有没有人遇到过

楼主(2008-03-20):
手上一台X31,在CPU下面1845处的一个电容 NEN 8J8的电容通电即短路,通电时不短路,我用风枪吹下电容再吹回去,现在又正常了,不过过段时间又会出现老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是1845不好了吗?
cpu

网友:
应该是电容不良吧,论坛里这个问题不少,你看以下.

网友:
NEN 8J8换了就OK了,我也碰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今天又试了一下,昨天晚上放了一晚今天来就不开机了,用热风枪吹了一下下就可以开机了...估计也是电容不量,不过这个电容有没有可替换的>?手上好像没有这个型号的电容!!

网友:
这类问题很普遍,电容大部分都是具有启动升压功能,代的大了小了都不行

网友:
主板上屏线接口处有一个一样的,调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我上次已经用屏线边上那个换过了.好像问题一样..
我在其它主板上拆了一个220UF的换上去,今天过来测试可以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