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内存神医

楼主(2008-03-20):
内存神医软件下载,修理内存好选择!

网友:
这个都是英文看也看不懂,这可怎么用啊,楼主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
呵呵,发完才看到下面还有说明书。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
软件能修硬问题?这么神气到要下下来试试~

网友:
什么来的???有什么用的????说明书呢??

网友:
这样的,,你的主机要有软驱,插上软盘然后选第二项就可以把这个软件装到软盘上。。看来要在DOS下用才有效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