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了各位的经验,修好了一台花屏的显示器,希望大家指教。

楼主(2008-03-20):
客户送了一台联想的17液晶显示器,故障表现为画面偏白,就像照像的底片一样,以前我没碰到过这样的现象,但一想如果修不好就发到上家公司吧,呵呵没后顾之忧了。自己初步估计驱动板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细看驱动板没明显不正常的地方。到网站搜索了下,于是加焊了CPU,换了数据线,还把怀疑有问题的电容换了,还是一样········,有点头晕了,呵呵,水平有限啊,不过我的思路是可能有元件性能不良,然后可能进工厂模式调一下。排除了这么多了,再换就不如换驱动板了。于是搜了下进联想液晶工厂模式的方法,郁闷了,所有方法都进不去,这个显示器型号是LXM-L17CH。我再仔细观察了显示器的故障现象。发现屏幕调不成黑色,其他颜色正常。我想会不会是控制液晶屏显示黑色的信号有问题吧。把驱动板接屏的数据线拔下细看,发现接屏的这头铜片有点发黑,清理干净,装好再试机,惊喜啊。终于搞定,呵呵。收了客户100元。

网友:
花屏就是这样修好的啊,少见,谢谢楼主的分享,分析的步骤学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胆大心细,常常有异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又学到了故障分析的东西了。收益非浅。谢谢楼主

网友:
就是收费有点低,遗憾。凡是挣钱的维修点都贵。

网友:
(就是收费有点低,遗憾。凡是挣钱的维修点都贵。)

呵呵,我们公司算本地最大的电脑公司了,效益还算可以的。

网友:
过程详细   学习容易  谢谢楼主

网友:
花屏这样修也行啊 。呵呵 。收费确实低了点 。。

网友:
这种情况在联想15寸液晶显示器中经常遇到,不奇怪!!!

网友:
谢谢分享 学到一招维修要仔细
啊啊啊啊

网友:
维修最需要的是细心,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应该本着先简后难的原则,否则会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2008-04-22):
儺?堅則睪垂,
?痲ぃぶ .
Μ?? !!
3Q~

网友:
呵呵,还是得细心的,又学了一招呀!谢谢分享!

网友:
这是维修中.最基本的检查步骤啊.

网友:
我前天也是回收了一个联想的,和你的型号是一样的,楼主是不是2003的产品,我的是,他在别的地方修来着,没有修好,他们给他说屏坏了,过来我一看有点像是屏坏了,他问我回收不回收,我说回收,我说最多200元.,等他走后,我拆开一看,装通用板,还真是屏坏了,当时就没有信心了,我想要不算了给他装起来吧,有机会卖板子,当我装起来,一看,好了...高兴的我呀!!!!!估计是屏线的接口不对了,我插了一次通用板,再插原装板就好了.应该是这样的问题,所以用的时间长了液晶显示器,很有可以是接触不良.所以维修要一定细心,还要有耐心.

网友:
花屏一般都是屏线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