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负载电压1.7V上CPU变成1.43V的845板

楼主(2008-03-20):
手头一张杂牌845主板,原来是CPU槽虚焊的,上带灯测试仪,按几下,灯能全亮,松手又不亮了,明显是虚焊了,加焊了(不是BGA封装的),现在不按灯也能全亮了,用万用表测量CPU供电管电压是1.7V,但是上CPU却量得1.43V,换了电源管理芯片还是不行,是槽的事吗, 还是?
谢谢指教!!

网友:
这也许是正常的嘛,有的CPU是这么多的电压,你看一下别的正不正常嘛

网友:
你的主板所输出的电压,要根据当前使用的CPU或假负载的VID组合来判断电压的,

不是说上假负载1.7V,上CPU就一定1。7V的。

要看你的CPU的标准工作频率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845的主板CPU的供电也没低到 1.43V吧,正常的话是在1.7V左右的啊,那问题是出在哪里呢,搞不懂

老师  能给我答案吗?

网友:
看主板有无断线的,顺便换一块CPU试一下

网友:
这个不是座子问题,,

看看是不是北桥有空焊接

网友:
如果你所上的是赛扬D系列的CPU,你的电压1.43V是正常的,不同的频率的CPU的供电是不同的.

网友:
1:穿针的U座一般不会虚焊的。不知道LZ怎么想到去加焊U座
2:关于VCORE,你要说清你上的是什么CPU。不同的U,VCORE是不一样的

网友:
估计LZ上的赛扬D系列的CPU,这个板不一定支持的,换个400外频的CPU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   忘了
我上 2.1  400MHZ的
是虚焊啊,上带灯测试仪灯若隐若现的啊   我加焊过就不会了

网友:
主板会根据CPU的类型选择适合的工作频率,正常的

网友:
电压好象正常啊,楼主上个诊断卡跑到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