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tor 硬盘不能分区请进来瞧瞧

楼主(2008-03-20):
一迈拓硬盘,10G,能在COMS里检测到,(检测速度有点慢,也不算太慢).容量也对.用Diskgen,打开里面没有分区表,于是开始分区,保存时确出了错.
显示柱面 0 磁头 0 扇区 1 不能读取..于是乎修改参数,把柱面改为1.无果,也是同样的错误.
再用DM分,保存时也出现在错误.意思也是不能读取.
用MHDD确检不到硬盘.
请高手指路,如何修!谢谢

网友:
MHDD检测不到硬盘应该是端口的问题
把MT的硬盘设置到主盘再上MHDD看 检测是不是全盘坏道

网友:
用原厂DM低格一下,低格开始1%左右就可以!不能分区格式化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硬盘本来就是设为主盘的.

网友:
是不是固件丢失了。。。。。。。。。。。。。。

网友:
whtdsahgsdfhdfjjgjkgk

孤帆远影 -10 骗分帖

网友:
有可能是0磁道坏了吧??